[求助] 放大器后仿直流偏置失效

楼主(2023-01-09):
我设计了一款全差分放大器,前仿通过后做花了版图。在后仿中,放大器的开环增益甚至比前仿还高了10dB。但是闭环反而出了问题,其输入的直流偏置只有几mV(我使用的是电容耦合,输入电容靠近放大器端的电压几乎为0;正常情况下,由于共模反馈,直流电压应为VDD/2)
经过我的初步分析,发现只提取寄生电容时,电路正常工作;只有寄生电阻的仿真时,就如同前述情况,无法正常工作了。我看了寄生电阻的报告,其中寄生电阻最大的地方就是放大器的输入端(将近2KΩ),其次是VDD和VSS(1.5KΩ),以及输入电容接输入电压的极板(1.2k欧姆)(换句话说就是输入电容的上下极板寄生电阻都挺大的)。其他的就是放大器输出端的寄生电阻,约有300Ω。

我个人怀疑可能是输入寄生电阻的问题,但是修改了版图,几乎没能减小寄生电阻,请问我应该如何修改版图,或者如何修改设计?

网友A:
if those values extracted are trustable, most likely the dc op are messed up due to the IR drop on these res.

while, I am skeptical that you are doing the extraction wrong.... those values sounds too big for such a 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those values extracted are trustable, most likely the dc op are messed up due to the IR drop on t ...

The technology library is TSMC .18um,  and the input capacitor is mim cap whose value is 50pF. Is it reasonab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those values extracted are trustable, most likely the dc op are messed up due to the IR drop on t ...

The technology library used is TSMC .18um, and the capacitor is mim cap whose value is 50pF. Is it reasonable?

网友:
layout自己画的吗?感觉可以改的空间还是有的,你输入端的电流和metal的线宽是匹配的不,器件的bulk端几乎不会在layout里面每个都单独显示的,当你器件的电位都在一个iso环里的时候,电源线建议还是单独走,尽量不要用iso代替,当然不了解你的电路,感觉你管子之间的走线没必要那么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