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用rc综合时运行很慢没有结果

楼主(2023-01-09):
这是我们用的代码

运行到这几步时很慢,不正常的慢。得有半个小时了,其它的就不这样。

后端是给学姐的alu代码做的,有几个不同的alu代码,有的没有clk,后来加了触发器。然后做后端时后加触发器的两个代码都有这个问题,其它的是正常的。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怎么解决?非常感谢!本人研一新手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A:
应该是timing 不满足,可劲在优化,等出来一版netlist 后面再看看咋优化。

楼主:
Global mapping target info
==========================
Cost Group 'clk' target slack:    -3 ps
Target path end-point (Pin: my_ifu/icache/cur_status_reg[0]/d)

Multi-threaded Technology Mapping (4 threads per ST process, 4 of 40 CPUs usable)
Info    : Deleting instances not driving any primary outputs. [GLO-34]
        : Deleting 48 sequential instances.

Global mapping status
=====================
                                   Group
                                  Tot Wrst
                           Total  Weighted     Leakage
Operation                   Area   Slacks       Power
-------------------------------------------------------------------------------
global_map              2441904     -515      152674
            Worst cost_group: clk, WNS: -515.0
            Path: EX_Reg/ALUOp_r_reg[2]/CP -->
                    my_ifu/icache/cur_status_reg[0]/D

    Cost Group            Target    Slack    Clock
--------------------------------------------------
           clk                -3     -515    10000

综合出现这个slack为负是不行吗?
优化时序时应该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timing 不满足,可劲在优化,等出来一版netlist 后面再看看咋优化。

帮忙看看我最新进展,麻烦了。我只会改改时序约束的周期什么的,自己不会写,用的学长的模板。

楼主:
引用 楼主:
Global mapping target info
==========================
Cost Group 'clk' target slack:    -3 ps

这个后面花了很长时间倒是出来结果了,但有的负很大!改了周期后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后面花了很长时间倒是出来结果了,但有的负很大!改了周期后也没什么效果
...

【但有的负很大!改了周期后也没什么效果】
===

那可能是fake path, 要具体path 具体分析了,需要把desinger 抓过来一起 check dc report

楼主(2023-03-04):
跟时序约束周期有关,虽然慢但是有结果就行。周期大slack大,周期小slack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