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hcell什么时候要自己写hecll file

楼主(2023-01-09):
一直都match by name的,但我include 别人的runset是自己load的一个文件。lvs box数字的要这样吗?原理图layout名字是一样的,lvs box里写不行?要借助hcell吗?

网友A:
hcell就是把单独的ip用来跑 验证lvs内部是否是过的。验证一次以后如果多次重复使用也只跑一次结果,节省大芯片重复ip的运行时间

网友:
hcell一般是 [版图名][空格][电路名]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ell就是把单独的ip用来跑 验证lvs内部是否是过的。验证一次以后如果多次重复使用也只跑一次结果,节省大 ...

什么时候需要自己写hcell file来include,名字不一致的情况吗?我这原理图layout名字都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需要自己写hcell file来include,名字不一致的情况吗?我这原理图layout名字都一样, ...

比如你有数字IP的时候 跑lvs可以用hcell  还有就是有的layout没有对应电路的symbol 这个时候也可以借助hcell跑l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