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onnect phase为什么自下向上执行

楼主(2023-01-09):
如题,暂时还没找到详细的讲解,求助论坛各位大佬

网友:
因为connect_phase继承于uvm_downtop_phase,从dwon到top,具体详细的要看源码了。

楼主: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理解正因为connect是自下向上,所以继承自uvm_bottomup_phase,那connect可以是自上向下吗?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uvm实战的2.3.5节最后一点点;如果connect_phase也是自上而下的,env里面做connect的时候,可能agent里面因为没connect,还是个空指针。

网友A:
不能 所有phase里面只有build phase 是top to 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 所有phase里面只有build phase 是top to down

可以多查查资料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这么想:国家领导人怎么知道统治了多少人的,下面的人告诉他的,下面的人又是怎么知道的,下下面的人告诉他的,有没有发现,是下面的人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后上面的才知道,connect phase也一样,下面的知道了连接了多少个port,上面的才更好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