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饥饿型环形振荡器栅极加电阻的作用

楼主(2023-01-09):
如下图所示,请问各位前辈,电流饥饿型环形振荡器的栅极连一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另外如果使用这种结构,想要优化相噪应该从何下手呢?

网友A:
这是哪里来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来的图片?

来自这篇文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自这篇文献

paper 写的很清楚了,Gm*Rs >> 1 时,fosc 由 Cg*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