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 EV 会用 800V ?

楼主(2023-01-09):
为什EV 会用800V ?  不是其他电压?  快充 800V 高压直流吗 ?
一般来说UHV 工艺常看到500  600 700 . 800v 不多 . 如车用800V 那选元件应该耐压1000V .

网友A:
EV用三相交流电作输入,三相交流电可不是220VAC而是375V AC. 按照电网波动电压20%计算,worst case: 375*(1+0.2)*1.414 的DC 电压,等于630V DC.考虑实际设计变压器的漏感引起的spike,管子通常是1KV或者800V

网友:
SiC器件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用三相交流电作输入,三相交流电可不是220VAC而是375V AC. 按照电网波动电压20%计算,worst case: 375*(1 ...

应该不是..我查询下发现更早前EV 走的是400V, 后来才拉高800V ,   至于是否各家EV 直流 800V 就不知道 ? 还是说各家EV有不同电压
  目前知道 EV 800V . 那车内应该会降压12v ,  800v 直接降到12v ?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我查询下发现更早前EV 走的是400V, 后来才拉高800V ,   至于是否各家EV 都 用 直流 800V 就不 ...

小电瓶出12V,HV只供电驱。

网友:
还真不知道

网友:
还整不知道

楼主:
, 早期AC DC  大战, 最后 AC 110 220胜出 , EV 快充  为何走DC 800V
不是AC220 生到1kV 高电压AC ?
EV 高压DC 进到 车内电力是如何分配 ?
800v  ->battery -> 分给MOTOR
那车上12v  batter 后再转换吗?   车用12v 口未来会换 24/48v?  还是说 48V 还车用
EV 电脑主机走多少电压 ?

LED 头灯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