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l电荷泵设计技巧

楼主(2023-01-09):
偏置电压产生支路与CP支路完全对称(用放大器将CP输出电压复制到偏置支路)
在一篇帖子中看到了这样的设计经验,用来降低动静态的电流失配,不是很懂。在论文中也看到了这样的结构如图,但是没有详细的解释。求问。

网友A:
self-cascode PMOS和NMOS电流源的作用就是以减少一些匹配精度的代价来增加电流源的输出电阻

左边的运放使上面两个self-cascode PMOS电流源的Vds精确相等,这样PMOS电流源的匹配会更加精准

左边运放的输出RC滤波器的作用之一是过滤loop filter输入到左边运放然后到pbias的噪声。
作用之二是增强PMOS电流镜对高频电源噪声的抵抗能力

右边UP DNb UPb DN四个开关管及运放的作用是减少PMOS和NMOS电流镜的电荷共享(charge share),拉扎维的书上有详细的讲解

最后分享一个反向LED芯片里面的80M PLL电路

https://bbs.eetop.cn/thread-89621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f-cascode PMOS和NMOS电流源的作用就是以减少一些匹配精度的代价来增加电流源的输出电阻

左边的运放使 ...

太感谢了,被大佬看到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另外想问大佬,为什么左边的运放会使pmos电流源的Vds精确相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lf-cascode PMOS和NMOS电流源的作用就是以减少一些匹配精度的代价来增加电流源的输出电阻

左边的运放使 ...

大佬还是没懂为什么对称可以降低失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是没懂为什么对称可以降低失配啊

你要先学会拉扎维的书才能弄懂这些电路,拉扎维的书是三大圣经中电路知识和技巧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学会拉扎维的书才能弄懂这些电路,拉扎维的书是三大圣经中电路知识和技巧最高的

...

感谢,基本内容已经懂了。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个偏置电路的数量怎么决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基本内容已经懂了。最后还想问您一个问题,这个偏置电路的数量怎么决定呢?
...

可参考上面链接的CPPLL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上面链接的CPPLL电路

请问能否直接点明,还是很困惑?

网友B(2024-07-06):
不晓得为什么,看不到楼主的图片

网友(2024-09-06):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为什么,看不到楼主的图片

因为他好像就没图hhhhhhhhh

网友(2024-11-07):
复制电流时候让Vds相等吧,减小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