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过了,ERC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3-01-09):
求助

网友A:
这个需要判断的,你看下设计中nwell是否接到中间电位,如果是,你就waive掉

网友B:
高亮一下错误的地方,看看pg 是否都接好了~~~

网友:
可能是boundary那圈没有ta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亮一下错误的地方,看看pg 是否都接好了~~~

错误的地方是整个guardr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误的地方是整个guardring。。

那检查一下guarding的 PG连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检查一下guarding的 PG连接 ~~~

这个我也解决了,是忘记设定power和ground的net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错误

就net47仅仅栅极连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检查一下guarding的 PG连接 ~~~

好像是没有设定power和ground的name,我改完了这些错误就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没有设定power和ground的name,我改完了这些错误就没了

嗯嗯, pg 的text 打好了应该就ok的 ~~~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判断的,你看下设计中nwell是否接到中间电位,如果是,你就waive掉

如果接中间电位的管子比较多,ERC一个个waive数量多了,看不到其他报错,请问有办法识别这个中间电位为power,不报这些erc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