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09):
就是想请教一下大家,为啥我这个程序运行之后它不报错,但是器件也没有修改呢

网友A:
cellname libname 不能通过这样直接赋值的方法改,用replace替换它

网友B:
首先要确保schematic里面有nch存在,然后cellname换名不能用简单的赋值。
应该是 foreach(inst instances if(inst~>cellName =="nch" then dbSetq(inst masterID master) dbSave(CellID) dbClose(CellID)))

其中,新cell的master ID你要用ddGetObj() 函数获取到,然后带入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llname libname 不能通过这样直接赋值的方法改,用replace替换它

这个schHiReplace倒是替换成功了   但是这个需要把电路图打开才可以替换   有哪个是不打开电路图就可以替换的呢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保schematic里面有nch存在,然后cellname换名不能用简单的赋值。
应该是 foreach(inst instances i ...

master ID还没接触过   明天去试试    谢谢大哥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确保schematic里面有nch存在,然后cellname换名不能用简单的赋值。
应该是 foreach(inst instances i ...

大佬   为啥这样写之后还是没改到电路里的器件呢  CIW里也没报错

网友B:
masterID 取错了,masterID是一个ddObj, 不需要再去取它的name,然后赋值到masterID上,直接就是masterID=ddGetObj(libName cellNam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sterID 取错了,masterID是一个ddObj, 不需要再去取它的name,然后赋值到masterID上,直接就是masterID=d ...

大佬   但是他会报一个无效的类型dd的错   这个是要我去把dd类型数据关掉吗

网友B:
dbSetq(inst masterID master), 你的语句里面mn5是啥东西?变量吗?什么时候多出来这个变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Setq(inst masterID master), 你的语句里面mn5是啥东西?变量吗?什么时候多出来这个变量的? ...

就是我要替换的器件的名字呀   不然它不是不知道我要替换成哪个   不好意思   我有点小白

网友B:
用我给你的语句就好了啊,

dbSetq(inst masterID master) 的意思就是对inst这个object,把masterID这个值赋值到它的master属性的值上去。i.e., 赋值以后,等同于:
inst~>master == master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我给你的语句就好了啊,

dbSetq(inst masterID master) 的意思就是对inst这个object,把masterID这个值 ...

好的   谢谢大佬的讲解   现在清晰多了   但是还有个问题啊  我查看他的master返回的是db数据   这里赋值似乎是dd类型  感觉好像没有正确赋值上去

网友B:
嗯,对,我查了一下我自己的代码,确实是你可以这样做
master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 "r")

然后直接 inst~>master = masterID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对,我查了一下我自己的代码,确实是你可以这样做
master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

好的   谢谢大佬   我回去试下   图书馆赶人走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大佬   我回去试下   图书馆赶人走了

谢谢大佬    成功将mn5替换为mn18了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B:
masterID 取错了,masterID是一个ddObj, 不需要再去取它的name,然后赋值到masterID上,直接就是masterID=d ...

大佬带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