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软件提取Rdson 问题

楼主(2023-01-09):
Sprocess 仿真一个2D MOS cell,提取Ron 时发现Ron会随着areafactor (Z方向器件长度)变化,这样的话areafactor 一般怎么取??
另外,仿真得到的Ron怎么估算芯片的实际Ron(有源区面积已知)??
以上问题一直没弄懂,希望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在mosfet中一般会使用specific Resistance来判断mosfet电阻水平,应将电阻仿真更改为specific resi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eafactor=AA/pitch

手册上说的是Z方向长度,默认值是1um,我觉得是把它定义某一个值后,所仿真cell电流会乘以这个值变大,计算Ron就小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osfet中一般会使用specific Resistance来判断mosfet电阻水平,应将电阻仿真更改为specific resistance ...

请教下Sentaurus里也可以这样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册上说的是Z方向长度,默认值是1um,我觉得是把它定义某一个值后,所仿真cell电流会乘以这个值变大,计 ...

是的,默认是1μm的Z方向,用有源区/pitch就代表实际的总沟道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默认是1μm的Z方向,用有源区/pitch就代表实际的总沟道宽度

好的,明白了,从另一同事那得到也是这种结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