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带片外电容的LDO如何设计

楼主(2023-01-09):
求助各位大佬,我目前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现在在为一个8通道的SAR ADC做LDO,其需要建立的精度要满足16bit,速度也需要达到10ns,因此,我打算选择用传统的带片外电容的LDO,但是带片外电容的LDO考虑电感(5nH)的话 会有非常大的震荡,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片外电容的挂载如何进行考虑呢?如何进行相应的设计考量

楼主:
顶一下帖子~

楼主:
有没有大佬指导下啊 这NT指标 我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rvb的片外电容如何接才能让sar adc对于LDO的冲击很小,使得LDO的电压波动在mv量级~

网友:
LDO和建立精度有啥关系?那叫reference buffer更合适吧

网友:
同问。 串联的走线电感对LDO瞬态响应影响挺大,只能通过增加片内Decap来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