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skill语言的问题?关于prog的

楼主(2023-01-09):
我写了一个小脚本,他将所有数值 都转换成 um ,然后返回结果

运行的结果为

说是语法错误,但是该函数又能正常使用,但是觉得不好 应该怎么改呢?求大家指点

网友A:
if-then-else 两种情况所执行的语句完全一样,那么要if 判断来干啥?

网友:
楼上说得对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hen-else 两种情况所执行的语句完全一样,那么要if 判断来干啥?

神志不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