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各问题:pcie需要用phy芯片吗?

楼主(2023-01-10):
我买的pcie开发板,可以直接插到pcie插槽里,这样的开发板看着板子上也没有phy芯片; 但我们公司用的板子好像说是有phy芯片,问题是:pcie 是否需要phy芯片呢?

网友:
需要PHY,一般都是片内集成PHY

网友:
PCIE功能一定是需要MAC+PHY的。一般FPGA可以选择PCIE的IP是只用PCIE的MAC或者是使用PCIE的MAC+PHY,如果FPGA中例化了MAC+PHY,就不用额外再买个PHY芯片

网友:
一般都是phy + mac 一起, 单独phy 一般是出个样品,做下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