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浮动电流镜,classAB输出级的运放为什么会产生交越失真

楼主(2023-01-10):
如题所示,有大佬知道交越失真产生的原理吗?以及为啥推挽结构的运放可能会产生交越失真,产生的机理是什么。网上给出的原因是BJT门限电压不为0.那对于MOS实现的推挽结构呢
1.什么是交越失真

电子学名词。是指在放大电路中,输出信号并非是输入信号完全的、真实的放大,而是多多少少走了样,这种走样即是失真。引起失真有多种,此为失真的一种形式。

由于晶体管的门限电压不为零,比如一般的硅三极管,NPN型在0.7V以上才导通,这样在0~0.7就存在死区,不能完全模拟出输入信号波形,PNP型小于-0.7V才导通,比如当输入的交流的正弦波时,在-0.7~0.7之间两个管子都不能导通,输出波形对输入波形来说这就存在失真,即为交越失真。

交越失真出现在乙类放大电路,甲类放大电路失真最小但是效率较低10%左右,乙类有交越失真但是其效率高,所以出现了甲乙类放大电路,比甲类效率高,比乙类失真小。

2.交越失真产生的原因和消除方法

交越失真产生的原因:

分析电路时把三极管的导通电压看作零,当输入电压较低时,因三极管截止而产生的失真。

交越失真产生的克服方法:

避开死区电压区,使每一晶体管处于微导通状态,一旦加入输入信号,使其马上进入线性工作区。

提供给晶体管静态偏置使其微导通有三种途径:

1、利用二极管和电阻的压降产生偏置电压;

2、利用电阻上的压降产生偏置电压;

3、利用VBE扩大电路产生偏置电压。

网友:
一样的吧,MOS也有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