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pture clock和launch clock的问题

楼主(2023-01-10):
可能出现图上这种capture clock稍稍晚于launch clock的情况么,如果有这种情况,setup是在哪两个上升沿之间检查呢。

补充:按照大家的说法是在最近的两个上升沿之间检查,那么在做clock tree的时候是不是要避免上图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下setup应该很难收吧

网友:
就是图上标的那个吗

网友:
下一个上升沿check

网友:
setup是在哪两个上升沿之间检查呢。
===
最critical 的两个沿 ~~~

网友:
最critical的时序检查就是你图里两条虚线之间

网友:
这种是非同源时钟吧

网友A:
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的那一点延迟是skew ,在第一个沿checkhold 第二个沿checksetup ,做tree的时候理想情况就是skew为0但是不存在,时钟做的越平应该是hold更容易满足,而skew有利于setup,这也是长tree的时候有usefulskew的情况,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unch clock和capture clock的那一点延迟是skew ,在第一个沿checkhold 第二个沿checksetup ,做tree的时候 ...

你说的这个skew应该是capture向左skew吧,我图上这个是capture向右skew。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skew应该是capture向左skew吧,我图上这个是capture向右skew。

图上向右的skew就是usefulskew,对setup有好处叫usefulskew.如果是想左的skew对hold有好处对setup更严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向右的skew就是usefulskew,对setup有好处叫usefulskew.如果是想左的skew对hold有好处对setup更严格了 ...

图里对setup有好处吗,怎么看上面大家说的,对setup更差了呢(在最近的两个沿之间检测)

网友:
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工具按照最严格的进行检查。图中的两个时钟应该是相位不同的同频时钟,一般该两个时钟是异步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