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1中 想批量操作,怎么选中

楼主(2023-01-10):
请教:
virtuoso中 想批量操作好多线,怎么让某根线全部高亮,然后能进行切除,拉长等的修改

网友A:
有点没明白你的诉求,一会儿是批量操作,一会儿是某根线。到底要动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明白你的诉求,一会儿是批量操作,一会儿是某根线。到底要动几根线? ...

比如说VDD吧, 有好多VDD线啊

网友B:
根据你说的,你试试shift+s,然后查找线的名字,底部有个select al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说的,你试试shift+s,然后查找线的名字,底部有个select all

然后merged掉?

网友B:
他的要求是选中,切除,拉伸,这样可以选中,然后切除啊,拉伸的话,如果有大面积的,按住ctrl,再点下大面积的线,不就取消了么,合并掉干嘛呢

网友C(2025-05-22):
引用 网友B:
他的要求是选中,切除,拉伸,这样可以选中,然后切除啊,拉伸的话,如果有大面积的,按住ctrl,再点下大 ...

请教下,我记得按住鼠标左键,应该是可以批量选中多条线的吧?

但我现在这个操作不管用,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么?
好久没画版图了,操作有点生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我记得按住鼠标左键,应该是可以批量选中多条线的吧?

但我现在这个操作不管用,你知道是怎么回 ...

按住左键,再按右键

网友:
在F4的情况下,选中要拉伸的所有线的边或者角,然后默认快捷键J,就全选中了,然后就可以批量拉伸或者裁剪,不知道楼主是否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