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ffusion电阻有哪些缺点?

楼主(2023-01-10):
请问diffusion电阻有哪些缺点啊?为什么很少用

网友:
这个得分开细说:首先IO处很少用diff电阻是出于ESD和Latch-up的考虑。 diff电阻的ESD鲁棒性较差,而且引入额外的有源区,会带来Latch-up风险。而核心电路里面diff电阻和Ploy电阻各有千秋吧,因为diff电阻的阻值较低,而且敏感电路的diff电阻可能需要单独的隔离环,更占面积了。

网友A:
你指的是HR RES电阻吗?这个不少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HR RES电阻吗?这个不少用啊。

HR RES不是高阻的poly电阻么?

网友:
diff电阻与衬底有结电容,并且反型程度与电阻两端的电压有关,于是电阻对于电压和温度都有一定的系数,简单来说就是非理想因素相比poly更大。
不少工艺npoly的方块电阻能做到几十ohm,完全可以替代diff电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R RES不是高阻的poly电阻么?

不是,是扩散电阻

网友:
方阻相比poly小,而且温漂压漂都比poly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