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会根据参数不同生成不同数量的timer怎么验?

楼主(2023-01-10):
让我验一个timer简单。但是这个设计根据`timer_num宏不同可以生成2,4,8,26,32个timer,生成的寄存器数量也不同。这要怎么验啊...寄存器模型都不知道怎么生成。

楼主:
如果我直接按`timer_num=32生成寄存器模型,那么当`timer_num配置为2时那些没对应物理寄存器的寄存器模型会不会报错?

网友A:
为什么不看设计的寄存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看设计的寄存器呢?

这个表里就是设计的寄存器啊,寄存器数与宏定义有关

网友:
你的寄存器模型里,也用define区分,定义不同的parameter,和设计对应啊

网友B:
寄存器肯定生成基础的,然后手改,加define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肯定生成基础的,然后手改,加define区分

感谢回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