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placement

楼主(2023-01-10):
新人小白求问各位大佬有没有出过这个问题,路径什么的都对

楼主:
是floorplan的问题吗

网友A:
缺少scan的def, 找dft 的要一下scan def 就行了。

网友B:
吃scan_def就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scan的def, 找dft 的要一下scan def 就行了。

我应该是加了,因为后面我又做了一版,那一版已经跑出来了。应该是我floorplan 的问题,现在还不是很会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scan_def就好了呀

我重做了一版floorplan,已经跑出来了,可能就是在floorplan的时候做错了。没有吃进去scan def

网友A:
没有吃进去scan def
===
defOut 可以 写,如果吃了, 可以写出scan d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吃进去scan def
===
defOut 可以 写,如果吃了, 可以写出scan def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