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生成symbol时失败

楼主(2023-01-10):
求助各位,尝试写了一个VerilogA的示例代码,生成时却出现了看不懂的报错。

不知道是不是环境的问题,在此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点一下View->Parser Log File可以看错误原因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cell的名字和module的名字要相同。

网友C:
你这是veriloga view还是verilog-AMS view? 如果是veriloga的话,前面include的好像应该是constants.h, discipline.h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veriloga view还是verilog-AMS view? 如果是veriloga的话,前面include的好像应该是constants.h, dis ...

是veriloga,但是改了还是一样的错误,不知道是不是与license之类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cell的名字和module的名字要相同。

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一下View->Parser Log File可以看错误原因

点击甚至没有错误文件,不知道为什么,点了检查又说让我看错误文件

楼主:
各位大佬,之前有看过有人在论坛里问过类似的问题,但是没看到解决办法的回复

网友(2024-06-26):
你好,解决了吗,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