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efore shrink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3-01-10):
请教大家

网友:
shrink(缩减/缩小) before自己查

网友A:
有些工艺流程中有shrink这一步,比如shrink ratio=0.9时,gds上画个1um,实际mask出来的时候就变成0.9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工艺流程中有shrink这一步,比如shrink ratio=0.9时,gds上画个1um,实际mask出来的时候就变成0.9um。
...

谢谢,什么工艺流程会需要shrink这一步?

shrink之后,对芯片性能会有影响吗?特别是模拟或者射频电路之类的。。。寄生参数是不是都变了?

网友:
shrink是为了加速和简化工艺研发。例如:110nm的工艺就是基于130nm工艺shrink得到的。
只要是foundary给出的PDK都是准确的,模型也是基于shrink后的构建的。
流程如楼上所说,你将GDS给foundary,foundary对于版图进行shrink,然后制作mask,芯片上实际加工的尺寸是版图尺寸shrink后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什么工艺流程会需要shrink这一步?

shrink之后,对芯片性能会有影响吗?特别是模拟或者射频电路之 ...

楼上正解,设计阶段用的model是shrink后的model,所以shrink不会影响性能。

工艺流程是否需要shrink一般在design rule文档里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