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DO反馈电阻和功率管截止的问题

楼主(2023-01-10):
小弟新人,在仿真一个LDO发现,它的反馈电阻值比较大,那功率管的电流很小,按理来说为了得到小电流,那Vgs很小,直到工作在亚阈值区。不过这个不知道该说电阻太大还是如何,功率管得到的电流只有几百nA,Vgs只有500mV左右,region显示0,截止状态,那这个截止是真的截止嘛?
region显示0,但是管子仍有600nA左右电流,输出电压仍然是正常工作时的电压,那这个截止是否是真的截止,还是说某种“超级亚阈值”?
希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功率管的电流是由设定的输出电压除以反馈电阻确定的,根据这个电流,环路设定了功率管的栅端电压,所以我认为这并不能算是真的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的电流是由设定的输出电压除以反馈电阻确定的,根据这个电流,环路设定了功率管的栅端电压,所以我认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