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二级电路的启动电路?

楼主(2023-01-10):
小白请教大家,根据教程做了一个二级运放,偏置电路采用如图所示的结构,应该如何设计启动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A:
从系统的角度,一般放大器都不需要做自启动,因为没什么意义,除非你想专门玩一下自启动。放大器大都是有外部输入的偏置电流作为实际上的启动条件的,当然更要关心的不是放大器的启动,而是放大器电路的Disable(或者叫休眠态)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系统的角度,一般放大器都不需要做自启动,因为没什么意义,除非你想专门玩一下自启动。放大器大都是有外 ...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根据复旦的资料做的这个运放,在没有启动电路的时候仿真一切正常,但是资料上还说这个偏置电路需要加启动,我就有点迷惑,不知道是否需要添加启动电路,同学建议为了保险起见加上为好,不知道论坛里的大神有什么看法

网友A:
从控制原理上讲,输入的偏置条件就应该能够建立起直流工作点,i.e., 电路一定会在偏置条件下启动。
只有自偏置(self-biasing)有启动的问题,需要辅助的启动电路来完成启动。但是很容易获得偏置电流的情况下,搞自偏置干啥呢。只有比如说Bandgap这种的模块,它启动的时候,偏置电压和偏置电流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要靠bandgap才能建立起来),这时候,你才需要bandgap模块的自启动电路。blah blah blah都是教科书上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控制原理上讲,输入的偏置条件就应该能够建立起直流工作点,i.e., 电路一定会在偏置条件下启动。
只有自 ...

您好,不知道您对全差分输入共模保护电路或者叫做输入共模启动电路,有没有什么了解,因为项目需求有pd功能,(power down),仿真的时候,发现运放关闭后再启动,输出异常,就是共模点回不去了,输入共模要怎么让他回来呀,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思路,谢谢

网友:
启动电路当然是不参与差分信号放大的了,从共模的角度看,启动电路当然是要建立起共模的DC工作点。你要说是一个全差分的电路,然后需要共模负反馈才能建立稳定的直流工作点的问题,那你要解决共模负反馈的问题了,不是启动的问题。没有共模负反馈,全差分的电路确实工作不了。在我看来,启动问题,就是正确设置偏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