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版图DRC错误,M1 E 2

楼主(2023-01-10):
各位大神,我做DRC的时候,报了一个M1 E 2的错误,具体内容如下:

M1.E.2 { @ Min. extension of M1 end-of-line region beyond CO region < 0.06
  X = ENC [CO] M1 < 0.06 ABUT < 90 OPPOSITE        // a narrow side
  INT X < 0.22 ABUT == 90 INTERSECTING ONLY        // adjacent narrow sides
}

报错的位置是在我画的guard ring的四个拐角,M1的过孔处,我是用MPP guard ring自动生成的保护环,不理解这个错误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M1包cont  0.06?

网友:
环没做好,应该是孔上M1的扩展>0.06

网友A:
一般会要求CONTACT的外面至少有2边的M1延伸超过若干长度(你这里是0.06)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要求CONTACT的外面至少有2边的M1延伸超过若干长度(你这里是0.06)

感谢

网友(2025-04-09):
两端包围孔最小是0.22

网友:
MPP 也可以设置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