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Centos/Rocky 8.x系统上部署EDA软件的尝试

楼主(2023-01-10):
RHEL/Centos/Rocky 8.x部分软件包版本更新,原有的部分7.x系统依赖在8.x下不能直接装包解决,需要手动打几个软链接:
在/usr/lib64下:
ln -s libssl.so.1.0.2o libssl.so
ln -s libcrypto.so.1.0.2o libcrypto.so
ln -s libdb-5.3.so libdb-4.7.so
配合系统默认repo和EPEL中的包可解决ICADVM201不能正常启动的问题。INNOVUS211等不依赖这些包,8.x下可直接启动。
其他软件以及进一步的测试结果如果后续遇到问题再补充。

网友:
多谢楼主勇于尝试,并且给出方案。赞一个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but using the OS version supported by EDA S/W is a better cho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anks for sharing, but using the OS version supported by EDA S/W is a better choice.

Currently RHEL 7 is better, but due to the old kernel version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RHEL 7 and some new hardwares could become a problem. Since RHEL 7 will EOL in 2024, the adoption of RHEL 8 on newly deployed computing platforms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tw Cadence claims that the RHEL 8 is supported. Im not sure why it needs some manual tweaks to bring ICADVM201 up.

楼主:
See that, thanks. Now everything makes sense. The computing platform support roadmap says RHEL 8 is fully supported, which is misleading.

网友B:
IC618只需要最后一步 libdb即可
Rocky llinux 还要修改checkSystem。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618只需要最后一步 libdb即可
Rocky llinux 还要修改checkSystem。

ic618不止只有最后一个吧,也少了好几个软连接。

网友C(2024-02-17):
引用 网友B:
IC618只需要最后一步 libdb即可
Rocky llinux 还要修改checkSystem。

请问又修改checkSystem的教程吗

网友:
謝謝提供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又修改checkSystem的教程吗

checkSysConf不改只是有warning吧,使用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又修改checkSystem的教程吗

tools/bin/checkSysConf文件大致200行左右有个查询linux 系统的语句

set centos = `grep CentOS "/etc/redhat-release"`

其实RHEL centos rockylinux等其实除了名字,其他没太大差异 , 把rockylinux 伪装成centos就好了

改成

set centos = `grep 'CentOS\|Rocky' "/etc/redhat-release"`

grep 用或的关系,查到CentOS 或 Rocky 都认为是centos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用动了,这是取巧的办法(注意单引号 反撇号的区别,反斜杠是转义)

当然也可以让checkSysConf 识别出Rocky系统是virtuoso支持的系统,需要改的地方就多了,个人不建议

网友D:
我尝试在RHEL8.5上安装618.310出现校验错误。。。。。。无法完成安装

网友:
我在rhrl8上跑全套eda已经有一年多了。

网友:
是否是618.310版本不对,需要更新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尝试在RHEL8.5上安装618.310出现校验错误。。。。。。无法完成安装

你是不是Base能装,装Hotfix的时候装不上?这是Base包里有个多余的文件夹导致的,你根据错误信息找到删掉再继续安装Hotfix就可以了。

网友D:
我是直接安装618.310,快完成时要用到Base数据,按提示修改操作。在RHEL8.5会出现校验错误,在RHEL7.9上却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310的安装包解压时提示文件重问题引起的。

网友:
我刚看了一下安装的RHEL8.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安装618.310,快完成时要用到Base数据,按提示修改操作。在RHEL8.5会出现校验错误,在RHEL7.9上却 ...

你试试先装完Base再装Hotfix,然后手动删掉冲突文件夹,我在7.9和8.x都是这样手动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ools/bin/checkSysConf文件大致200行左右有个查询linux 系统的语句

set centos = `grep CentOS "/etc/r ...

但改这里可能还是没用,因为这个IC6.1.8的checkSysConf 只会判断7.X版本。
如果是8.X,还是会报错。比较奇怪

“This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8.0WS' is not supported”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但改这里可能还是没用,因为这个IC6.1.8的checkSysConf 只会判断7.X版本。
如果是8.X,还是会报错。比较 ...

share/patchData/Linux/x86_64/redhat目录下 复制一个 8.0就可以了,
忘了还有这个,提示什么错,打开脚本找到出错信息的字符串,根据error_code 类型,找到 case 语句就基本都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hare/patchData/Linux/x86_64/redhat目录下 复制一个 8.0就可以了,
忘了还有这个,提示什么错,打开脚 ...

好,果然可以。不过,这自欺欺人啊。。。
IC618如果官方支持RHEL8的话,官方为什么不自己带一个8.0WS目录的。

网友F:
8.6   ic5141正常启动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果然可以。不过,这自欺欺人啊。。。
IC618如果官方支持RHEL8的话,官方为什么不自己带一个8.0WS目 ...

只是没验证过,或者在内部验证,只是还没到release的状态,行和不行只是没有清晰的官方结论,并不是一定不行。官方也没说支持Rockylinux,但是和centos 除了名字也没太大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8.6   ic5141正常启动

方便简单说下需要魔改的地方?
现在都是直接转OA格式,能跑起来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简单说下需要魔改的地方?
现在都是直接转OA格式,能跑起来最好

没有改 把库装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checkSysConf不改只是有warning吧,使用没什么影响。

谢谢回复哈,我用的rocky 8.9,打开cadence的时候报错说系统版本不支持!然后就卡死了!

网友(2024-04-29):
引用 楼主:
你试试先装完Base再装Hotfix,然后手动删掉冲突文件夹,我在7.9和8.x都是这样手动处理的。
...

应该是我下载的文件有问题,重下一个就好了。

网友G(2024-07-11):
咨询个问题:
我的环境中有  innovus  23  版本,打开报以下错误
/tools/innovus/bin/64bit/innovus: symbol lookup error: /apps/cadence/auth/innovus/23.31.s109_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undefined symbol: u_strToLower_50

其他22、21版本是正常的。

已解决,分享一下相关步骤:
需要用到 CentOS 7.9 环境中的一些旧版本的库
1、将 /lib64/libdb-4.7.so   拷贝至公共路径,例如  /apps/cadence/library
/lib64/libicudata.so.50.2拷贝至公共路径,并改名为 libicudata.so.50
/lib64/libicui18n.so.50.2拷贝至公共路径,并改名为 libicui18n.so.50
/lib64/libicuuc.so.50.2拷贝至公共路径,并改名为 libicuuc.so.50
2、将 /apps/cadence/library 追加到  LD_LIBRARY_PATH 环境中即可
例如,我的是 Modules环境
prepend-path LD_LIBRARY_PATH  /apps/cadence/library

之前在Rocky 8.9 中,通过 link的方式,link的库版本还是太新,直接报第四步的错误
1、/cadence/innovus/23.31.s109_1/tools/innovus/bin/64bit/innovu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icudata.so.5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n -s /usr/lib64/libicudata.so.60.3   /lib64/libicudata.so.50

2、/cadence/innovus/23.31.s109_1/tools/innovus/bin/64bit/innovu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icui18n.so.5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n -s /usr/lib64/libicui18n.so.60.3   /lib64/libicui18n.so.50

3、/cadence/innovus/23.31.s109_1/tools/innovus/bin/64bit/innovus: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icuuc.so.50: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ln -s /usr/lib64/libicuuc.so.60.3   /lib64/libicuuc.so.50

4、/cadence/innovus/23.31.s109_1/tools/innovus/bin/64bit/innovus: symbol lookup error: /cadence/innovus/23.31.s109_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undefined symbol: u_strToLower_50

网友:
暂时乖乖用7

网友(2024-10-09):
都是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F:
8.6   ic5141正常启动

自己的电脑可以启动IC5141,工作的电脑不行,提示cds_root 没找到,
应该是686的包缺了,但是没有提示,不知道是哪个包,
需要装哪些包,我装了这些

####618base need 686 also IC5141
dnf install -y motif.i686
dnf install -y glibc-devel.i686
dnf install -y mesa-libGLU.i686
dnf install -y elfutils-libelf.i686
####IC5141 need
dnf install -y libnsl.i686

网友:
rocky 8.9 10 8.10下已体验

网友(2025-06-15):
引用 网友G:
咨询个问题:
我的环境中有  innovus  23  版本,打开报以下错误
/tools/innovus/bin/64bit/innovus: symbo ...

在这个网站上搜索相关的share library:

https://pkgs.org

然后选择*.rpm下载,最后在rocky8.10里面安装。

dnf install *.rpm

最后可以在如下路径看到

/usr/lib64/libicu*.so.50 /lib64/libicu*.so.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