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mory compile 问题

楼主(2023-01-10):
在生成memory时,发现GDS中有些长长signal pin和pg pin,但lef中只定义了pg pin 和signal port,没有定义长长的金属signal pin,导致在innovus中看不到这一层金属的signal pin,这样会容易出现DRC问题,下面是memory  innovus 和GDS版图一角的对比,不知道生成时是不是有其他option没有打开,请教大佬解答。
补充一下:innovus中mem除了pg pin, 其他地方都盖上了OBS,但我现在想在innovus中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也显示出来。

网友A:
好像没有其他选项。布线不紧张的话,直接把memory也加上blockage

网友B:
谁家的,s和T家的一般 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确定是这样我觉得可以打个routing blockage解决

网友C:
这做的有问题吧,应该都盖上OBS的

网友D:
lef 里面应该是有 obs 段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其他选项。布线不紧张的话,直接把memory也加上blockage

mem上除了pg pin其他地方都盖上了OBS,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s和T家的一般 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确定是这样我觉得可以打个routing blockage解决 ...

s家的,我可能没说清楚,mem上除了pg pin其他地方都盖上了OBS的,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示出来,要不然innovus有的drc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lef 里面应该是有 obs 段的 ~~~

我可能没说清楚,mem上除了pg pin其他地方都盖上了OBS的,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示出来,要不然innovus有的drc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的有问题吧,应该都盖上OBS的

我可能没说清楚,mem上除了pg pin其他地方都盖上了OBS的,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示出来,要不然innovus有的drc认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s和T家的一般 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确定是这样我觉得可以打个routing blockage解决 ...

s家的,我没说清楚,mem上除了PG pin,其他地方都加了OBS的,但现在我想解决的问题是,mem GDS版图中有的signal pin为什么lef中没有,在innovus不显示,除了pg pin全部都是OBS,这样会导致有些DRC,在innovus认不到,出现很多DRC问题。

网友D:
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示出来
===
有obs,就不会影响drc 。
其他的pin,估计不好加,因为需要打text, 重新走gds2lef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示出来
===
有obs,就不会影响drc 。

会影响DRC吧,譬如一些距离的DRC MX.S VIAX.EN 这些,inn认为那里没有金属层,绕线会离的很近,超过了rule里的最小距离,但金属线又没有走到OBS上,所以不会报DRC问题。GDS版图中是包含signal pin的,为什么转换出的LEF中会没有呢?lef中不应该把GDS中,pg pin和signal pin的先写出来,其余的在加OBS嘛?有什么办法让gds2lef可以写出signal pin吗?谢谢

网友D:
GDS版图中是包含signal pin的,为什么转换出的LEF中会没有呢?
===
这个看MC 里面咋弄的了。。。

lef中不应该把GDS中,pg pin和signal pin的先写出来,其余的在加OBS嘛?
===
原则是这样,但是具体到mc,要看mc的程序员咋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DS版图中是包含signal pin的,为什么转换出的LEF中会没有呢?
===
这个看MC 里面咋弄的了。。。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吗原以为mc会有什么选项把signal pin也写出来

网友:
所以这个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大家一直都是这么做吗
===
不同家的mc结果不一样的,有些mc做的好的就把顶层metal 都弄到lef里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mem上除了pg pin其他地方都盖上了OBS的,但我现在想把GDS中有的signal pin在innovus也显 ...

应该有一个选项,你找找,一种是顶层全部覆盖OBS,一种是只有metal的地方出OBS,其他空的地方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一个选项,你找找,一种是顶层全部覆盖OBS,一种是只有metal的地方出OBS,其他空的地方不出
...

我现在打算直接解DRC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算直接解DRC了

可以对照着gds ,自己改一下le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对照着gds ,自己改一下lef

这个有风险,要整个项目都改,种类很多工作量也很大,老大肯定还是让我们解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风险,要整个项目都改,种类很多工作量也很大,老大肯定还是让我们解DRC
...

memory 太多就不好手工弄了 ~~~  丢给flow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