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轨到轨放大器的结构分析

楼主(2023-01-11):
这个R2R的放大器好在什么地方呀?一头雾水

楼主:
自顶,求回复

网友:
这就是把两个5管运放输入输出连在一起的轨到轨放大器,优点是简单粗暴,缺点是gm在共模输入范围内不恒定

网友:
能实现功能,额外好处没有

网友:
两对五管差分对,输入并联,输出并联,仅此而已

网友:
怎么能把简单的原理图画的如此丑的,就是两个五管运放输入连一起,输出连一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