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ll电荷泵偏置电路数量

楼主(2023-01-11):
请问偏置电路的数量设计时怎样考量的呢?

网友A:
OPA1应该是用来降低沟通引入的电流镜失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OPA1应该是用来降低沟通引入的电流镜失配

说错了,是沟调引入的失配,主要是让两个电流镜支路VDS相等,P电流镜镜像之路的RC只是滤除噪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沟调引入的失配,主要是让两个电流镜支路VDS相等,P电流镜镜像之路的RC只是滤除噪声的吧
...

想请问的是,左边的replica偏置的数量在设计时怎么考虑。

网友:
从功耗,面积和匹配的角度去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