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输入通道线性度仿真

楼主(2023-01-11):
ADC输入通道线性度仿真,前级是滤波器,后级是buffer,仿真的时候发现在125℃,后级buffer的线性度居然高于前级滤波器的线性度,非常不理解,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可能是这样,频率不同的信号,经过滤波器后相移(也就是延迟)不同,正负之间有个临界频率点,在这个点两侧于是就有了相互抵消或者增强的可能。

楼主:
只在高温125℃有这个问题,扫PVT凡发现与工艺角和电压无关

网友B:
请问你是如何仿真线性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如何仿真线性度的?

输出波形作FFT,对比sfdr和THD的值

网友A:
偶发现象,THD不像Noise是累加结果,THD有可能会出现对消,不过一般只在仿真中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发现象,THD不像Noise是累加结果,THD有可能会出现对消,不过一般只在仿真中出现。
...

您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观测到一个现象,在低于输入信号频率低于1KHz,滤波器线性度差于buffer线性度,在高于1KHz的频点,滤波器的线性度优于后级线性度。感觉呈现出一种低频buffer存在线性度补偿的现象,这呈现一种规律,也可以用仿真的偶然性来解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这样,频率不同的信号,经过滤波器后相移(也就是延迟)不同,正负之间有个临界频率点,在这个点两侧 ...

十分感谢!这个结论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我之前仿线性度随着频率越高线性度越差,一个原因是高频相移增大导致二次谐波的差分输入幅度增大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