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信号类型变化

楼主(2023-01-11):
DC工具综合后会默认将二维数组信号压缩为一维数组信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没有相关变量设置来控制工具的这种行为?

网友:
会的,参数估计不好找。

如果是寄存器,会变成二维FFs

网友:
没有 你可以考虑更改naming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