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stb仿真iprobe加在什么位置

楼主(2023-01-11):
像这种运放iprobe应该加在哪儿呢,平时一般我都放在输出与反相输入端的回路上,但是这个仿真出来有问题,开环的时候都是稳定的,但是闭环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Vinn和Vinp换一下看看

网友:
源级跟随器用密勒补偿,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n和Vinp换一下看看

换了一下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一下还是不正常

你第二级是用的源级跟随器还是画错了?如果是SF的话,最开始的Vinn和Vinp是对的。然后你看下第二级的输入管的直流工作点是否匹配

网友:
你看下vinp电压多少,静态工作点对不对

网友(2023-11-14):
miller电容位置感觉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