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strain value blockage问题

楼主(2023-01-11):
41045 faults are untestable due to constrain value blockage.
     sa1   AN   U_pad/U_TESTMODE/REU
     sa0   AN   U_pad/U_TESTMODE/OEN

为什么REU已经 tied 0 ,OEN tied 1,会报constrain value blockage

网友A:
tie0或tie1会导致本身fault  site 不可控(无法施加与tie value相反的值),同时也可能导致与其相关的fault site的response无法被观测到。比如二输入与门,一个输入端tie0,输出总是0,这样不管另一个输入端是0或1,其response总会被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e0或tie1会导致本身fault  site 不可控(无法施加与tie value相反的值),同时也可能导致与其相关的fault ...

能否在不改设计的情况下,tmax用什么命令去减少这个FAULT?从而测试覆盖率好看点?

网友A:
add_nofaults 将上述untestable faults排除,coverage会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nofaults 将上述untestable faults排除,coverage会提升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_nofaults 将上述untestable faults排除,coverage会提升

你好,我想再咨询你下,TEST-T> analyze_faults  U_pad/U_TESTMODE/PS  -stuck  1  ------------------------------------------------------------------------------
  Fault analysis performed for U_pad/U_TESTMODE/PS stuck at 1 (input 1 of TSD gate 4546).
  Current fault classification = AN (atpg_untestable-not_detected).
  ------------------------------------------------------------------------------
  Connection data:  to=REGPO,CLKPO,MASTER,SHADOW,TIEX,TLA,CLOCK,SET,RESET,TS_ENABLE
  Fault site control to 0 was successful (data placed in parallel pattern 0).
  Observe_pt=any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
  Observe_pt=4546(TSD) test generation was successful (data placed in parallel pattern 1).
  Observe_pt=4548(BUS)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

比如PS已经被 tied 0了,我现在用analyze_faults  U_pad/U_TESTMODE/PS  -stuck  1, “ Observe_pt=any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  为什么报这个?“ Observe_pt=4548(BUS)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 还有为什么会跟4548这个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再咨询你下,TEST-T> analyze_faults  U_pad/U_TESTMODE/PS  -stuck  1  -------------------- ...

(1)Observe_pt=any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因为此处fault effect无法被observed,所以没有pattern会产生
(2)Observe_pt=4548(BUS)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PS同4548存在connection,即4548是PS的observe_point,但是其无法观测到PS的fault eff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bserve_pt=any test generation was unsuccessful due to atpg_untestable,因为此处fault effect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那为什么4546又可以被observe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4546又可以被observe到呢??

你打开GSV,看原理图,应该很清楚。PS应该是某个三态门的输入。工具会从PS开始,经过一段组合逻辑到scan cell,一级一级的check 。从PS pin到scan cell,存在很多observe point,第一级就是PS pin所在的gate,即4546,PS的fault effect可以观测到,第二级是4548,观测不到,就停止check了。

补充一点:某个fault site是否可测,首先是可控(Fault site control to 0 was successful ),其次是可观测(fault effect得成功传递到scan cell,然后通过scan chain shift到SO 才算观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GSV,看原理图,应该很清楚。PS应该是某个三态门的输入。工具会从PS开始,经过一段组合逻辑到scan  ...

好的,大佬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下您
Warning: Clock SWCLK used as data is different than capture clock SMCMD for inputs 2/3 of stable DFF (499926). (C26-1)
The gate_report data is now set to "constrain_value".   这个是报C26的错,SEL_FSDPQ_DL5OU_1 的D连上了swclk时钟,我看官方文档说加“set_drc -allow_unstable_set_resets”可以解决,但实际上没有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佬 ,我还有一个问题要咨询下您
Warning: Clock SWCLK used as data is different than capture ...

你说的情况,我没碰到过。C26可以不用care,不影响ATPG推pattern,只是会对coverage存在一定的消耗。post-drc C26对应pre-drcD10,如果真想消除它,可以不要将swclk定义为clock同时set_drc -allow_unstable。如果swclk必须定义成clock,建议修改RTL code,尽可能避免使用clock作为DFF data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