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抹不了角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23-01-11):
请教一下,是我哪里设置出错了吗?看了同事的,他们的Optimize sides for smooth curve是可以勾选的,我的是灰色的

virtuoso报错如图:

网友A:
Distance  改成其他值,比如0.2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tance  改成其他值,比如0.2 试试

distance不管是多少都没法抹

网友:
那就不懂了,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选到radial,然后就阔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到radial,然后就阔以了

radical也没法抹

网友C:
你用的是path线还是polygon,换成polygon再试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path线还是polygon,换成polygon再试一下呢

是polygon的

网友(2023-02-13):
退出terminal,重进

网友(2023-03-24):
引用 楼主:
radical也没法抹

下面那个20变成1   他是指你切角次数,切太多次就变成圆的了

楼主(2023-12-20):
要把整个polygon图形所有边都选上才能抹角,不晓得抽什么风。。。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不能抹角的?是Stretch选中一个角,不能Modify Corn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不能抹角的?是Stretch选中一个角,不能Modify Corner吗?

是的,单个角没法抹

网友D:
你试下将图中这里的Full Select变为Partial Select,再选中单个角进行Modify Corner;;;;或者看下自己的bindkey,把除了leHiModifyCoener()的语句删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下将图中这里的Full Select变为Partial Select,再选中单个角进行Modify Corner;;;;或者看下自己的 ...

可行,学习了

网友(2024-01-25):
当你的金属长宽比较小就没办法  你画个大一点的试试

楼主(2024-06-11):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怎么发现不能抹角的?是Stretch选中一个角,不能Modify Corner吗?

是的

网友E:
我这边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目前也还没解决,只能选整个图形,他就可以倒角,但是会把所有角都倒了。用选边模式,只选一个角就倒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目前也还没解决,只能选整个图形,他就可以倒角,但是会把所有角都倒了。用选边模 ...

发现跟virtuoso版本有关,有些版本可以有些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把整个polygon图形所有边都选上才能抹角,不晓得抽什么风。。。

我这边解决了,确实是irtuoso的版本问题,自带的倒角工具调用函数的方式错误,他给倒角函数导入的值出错了。

这里我给到的解决方法是写个函数自己调用倒角函数进行倒角,我发个图片,你把它抄到你的快捷键设置里面,把倒角快捷键设置成这个就行,因为就一行,我懒得写个脚本写个可视化窗口,如果你有需要联系我。vx:18350023928
最后一个1.0是设置倒角直角边长度的,改成你想要的就行。没写foreach,倒几个需要按几下。

网友:
请教抹角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例如pad 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信号,不希望有些信号是直角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切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解决了,确实是irtuoso的版本问题,自带的倒角工具调用函数的方式错误,他给倒角函数导入的值出错 ...

多谢!

网友(2024-07-15):
你画个大点的金属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