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绘制时如何批量增加输出pin?

楼主(2023-01-11):
各位前辈,如下第1图这样,symbol输出端有S0~S384,请问有没有办法一次性批量按照下图等间隔绘制输出pin S384/S385/S386........../S767呢?

原理图绘制输出pin

原理图绘制输出pin

楼主:
补充下,我采用的create pin操作如附件下图所示,点Hide后,只能鼠标左键单击一次放置第1个Pin,然后再左键单击放置第2个Pin,依次类推,384个pin需要左键单击384次,太麻烦了,很费时,如果有3840个Pin,就需要上述3840次操作,所以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一次性批量等间距放置384个Pin或者更多的Pin呢?

Create Pin

Create Pin

网友:
勾上下面那项对勾

楼主:
刚才自己经过试验,此问题已经解决了,只要在Create Pin菜单下勾选“Place multiple pins”,单击2次操作即可完成一次性批量放置多个Pin的操作。

楼主:
感谢,我刚才也试验出来了方法,只要勾选“Place multiple pin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