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L Driver电路中差分输出阻抗计算

楼主(2023-01-11):
50资产
请教一个关于差分输出阻抗的问题。如何求这个电路的差分输出阻抗?下面具体描述下问题,电路结构图示如下:
第一,如果输入对管M1/M2工作在饱和区,可以认为和下面的电流源构成cascode结构,那从A点(B点)向下看的阻抗比较大,远大于50Ω,所以差分输出阻抗应该等于50+50=100Ω,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

第二,如下画的电路图中,输入对管M1/M2工作在线性区,这时候该如何求差分输出阻抗呢?  线性区的MOS等效为电阻,那能否把M1/M2等效成电阻,如果等效成电阻,C点将左右两个支路连接在一起,如何看这时候的差分输出阻抗?

求指教!

网友A:
VOUTP VOUTN 接巴伦,跑tran+sp 或者 dc+sp , 看z11 就行

网友B:
M1处于线性区,M2完全关断,输出阻抗R=1/(uCW(Vgs-Vth)/L)+ro_6/3;ro值非常大,因此R并上50ohm时,其影响变得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处于线性区,M2完全关断,输出阻抗R=1/(uCW(Vgs-Vth)/L)+ro_6/3;ro值非常大,因此R并上50ohm时,其 ...

你好,请问您这里写的输出阻抗"R=1/(uCW(Vgs-Vth)/L)+ro_6/3"这个式子,其实是想表达R=1/gm+ro对吧。再请教① 首先,这里的gm是那个管子的gm呢,看您写的gm的表达式是饱和区的gm公式,那这样说来应该是M6的gm吗? 其次,这个式子中的ro_6/3,为什么要除以3呢?    ②因为需要的电流比较大,电流源M6、M5的ro已经变得相对较小了,所以才想考虑下方电流源的ro    ③ 对于这个电路,看输出阻抗应该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分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P VOUTN 接巴伦,跑tran+sp 或者 dc+sp , 看z11 就行

你好,请问巴伦里面的两个电阻值是都设置为50欧姆吗,是否要在巴伦后面加port,能否提供下设置的截图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您这里写的输出阻抗"R=1/(uCW(Vgs-Vth)/L)+ro_6/3"这个式子,其实是想表达R=1/gm+ro对吧。再 ...

1/(uCW(Vgs-Vth)/L)是M1处于线性区的导通阻抗,ro_6/3写错了,应该是ro_6/5,6/5是下标,代表M6或M5的输出阻抗,这里大信号分析就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巴伦里面的两个电阻值是都设置为50欧姆吗,是否要在巴伦后面加port,能否提供下设置的截图呢? ...

balun 和 port 试试 我用起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lun 和 port 试试 我用起来没问题

你好,感谢您的指教。再请教下,port的参数中除了port number、resistance,其他的参数需不需要设置呢?如果要设置的话该如何设置呢? 如下截图中的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lun 和 port 试试 我用起来没问题

你好,谢谢指教。再请教port中那些参数要设置值呢?除了resistance、port number,其他的参数是否要设置,该如何设置呢?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