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inl参数的montecarlo仿真精度

楼主(2023-01-11):
采用此结构进行仿真inl,设计5bit+5bit的架构。为什么仿真montecarlo时,inl的分布会和SM0到SM4的产生的逻辑器件相关。
inl的计算是截取code跳变后100us时的值,该值已经稳定不变。
个人分析:器件的mismatch带来开关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时间足够长的话,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应该会被电阻分压给释放??

楼主:
我验证了,dc仿真,inl的分布仍然与逻辑的mos的参数相关

网友A:
开关也有电阻,和R2分压造成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也有电阻,和R2分压造成误差

多谢,不是开关的电阻mos管,是开关gate控制的逻辑decode反相器。而且我debug看了,输出电压是3.3V并没有变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不是开关的电阻mos管,是开关gate控制的逻辑decode反相器。而且我debug看了,输出电压是3.3V并没有 ...

蒙特卡洛的贡献不一定准。特别是对于复杂的电路,通过有限次数的蒙特卡洛反推出各器件的贡献,理论上非常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的贡献不一定准。特别是对于复杂的电路,通过有限次数的蒙特卡洛反推出各器件的贡献,理论上非常 ...

有道理,当我把仿真点从200提高到1000时,这里的影响就很小了。难道是电路器件较多,仿真点数少,很多器件参数偏离仿真时进行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