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正负输出电压的电荷泵测试

楼主(2023-01-11):
大家好!
       一个正、负压输出的电荷泵IC,它的负压输出和芯片的衬底连接(芯片采用p型衬底、p型外延)。
      在CP测试时,负压输出约为0,正压输出不能准确测出。
      考虑各die共衬底,改为单工位测试;通过将飞电容,和正、负电压输出端电容,焊接在探针附近,
减小寄生。这些措施效果不明显,负压输出仍为0附近,正压输出比设计值高出1V,且测试值不稳定。
      盲封后,焊接在PCB板上,且飞电容和输出端电容就近布局,测试结果正常。
      请教,CP测试的问题,可能存在于哪里?
      期盼大家的帮助。

网友A:
电荷泵的开关带来的电源噪声(和开关带来的电流变化率及寄生电感有关)有可能导致逻辑异常。CP时的探针寄生电感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泵的开关带来的电源噪声(和开关带来的电流变化率及寄生电感有关)有可能导致逻辑异常。CP时的探针寄生 ...

感谢!
CP工程师反馈:正向输出端有多个PAD,这些同名PAD没有良好短接,而是开尔文连接。将同名端做直接短接后,输出正常了。但没有给出
为何这样。以您的理解,开尔文连接和直接短接有何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