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SRR时如何查看贡献表

楼主(2023-01-11):
仿真noise和MC时都可以查看某些器件的贡献值,那么仿真PSRR时能否看具体到哪些器件的贡献值呢?

网友A:
请问MC怎么看贡献值啊

网友:
spectre的xf分析可以计算dc值不为0的每个电压源到输出的传输函数,可以考虑在感兴趣的路径上增加一个dc值很小 (比如10uV,不影响工作点)的电压源,这样就能看到不同与电源相接的路径上各自的贡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MC怎么看贡献值啊

菜单栏有个mismatch contribution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菜单栏有个mismatch contribution

多谢,不过现在主要用dcmatch了

网友C(2023-09-10):
引用 网友A:
多谢,不过现在主要用dcmatch了

dcmatch是什么,和mismatch contribution比较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match是什么,和mismatch contribution比较过吗

找到了答案:https://bbs.eetop.cn/thread-92038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