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和BCD工艺下的bipolar

楼主(2023-01-11):
有知道这两种工艺下的bipolar的有什么区别吗?什么是横向、纵向bip,两者的beta值差别大吗?

网友:
一般cmos bjt parasitic 平坦横向 pnp  vertical . BCD process 很多 vertical 纵向 NPN PNP  也有平 pnp  .  Vertical bjt e  c  b 可独立 ,
CMOS 平坦parasitic PNP 的很多 c gnd , 横向 bjt很多LPNP  beta 不大, vertical bjt 则不一定  有些会BCD会去做high gain  high beta  BJT .  还有的BCD isolation BJT

网友A:
不管你是前端还是后端,推荐你看一下模拟版图的艺术,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cmos bjt 多parasitic 平坦横向  pnp  没vertical . BCD process 很多 有 vertical 纵向 NPN PNP  也有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是前端还是后端,推荐你看一下模拟版图的艺术,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好的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