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_shell中link_library"* all_db_file_name"的*有什么用?

楼主(2023-01-11):
之前没加*的时候会有这些error,还存在port找不到的问题,加了*之后就解决了,但是不明白这里的*号用处是什么

网友:
是hierarchy 模块的自己那部分,也是需要mapping到memory 里面的。

加 * 到  link_library 里面是必须的。

网友(2023-12-04):
应该是内存里已经有的lib/db, s的工具设link library 强制需要加上这个*,包括dc/pt/icc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