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 仿真问题

楼主(2023-01-11):
求大佬指导一下atpg tmax使用该脚本产生TB文件

仿真也加了 相应的选项

但是仿真时候并没有报具体出错的cell 。同样的配置另外一个模块就可以报出具体出错的cell

想问问大神还需要什么设置

楼主:
坐等大佬

网友A:
write_patterns的时候把-first 100 -last 200 两个options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write_patterns的时候把-first 100 -last 200 两个options去掉试试。

跟这个没关系 去不去都试了

网友:
psd:parallel stobe data file,是paralle仿真出现mismatch的时候才会报告具体cell,你vcs仿真的时候指定的TB是否是psd的TB?而且你怎么指定了+tmax_serial =10?

网友:
你这是serial仿真啊,怎么会报具体cell。zero_delay sim要加seq cell delay。psd parallel sim可以报cell的错,需要把那些serial option去掉

网友:
use stil2verilog to convert still pattern to verilog pattern
run simulation with verilog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