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中的n/pch_ana33(低噪声器件)有些困惑

楼主(2023-01-11):
小弟最近用tsmc18工艺库时发现了nch_ana33和pch_ana33这两个器件,按照drc文档的描述是低噪声器件
可是我没从版图中发现使得nch_ana33实现低噪声的层版图里nch_ana33比nmos3v只多了一个boundary层,可是这个层在drc文档里也没有描述,从名字看感觉也不像是这个层导致的低噪声
更关键的是drc文档里有关于一个名叫LN层的描述

根据描述LN层才是实现低噪声的关键,可是nch_ana3v3的版图里却没有这个层,更奇怪的是我的tsmc18工艺库里压根没有LN层存在
求助大家帮忙解答解答我这个关于低噪声器件的疑惑,非常感谢!

nch_ana33版图

nch_ana33版图

nmos3v版图

nmos3v版图

低噪声器件描述

低噪声器件描述

网友:
看masktooling里面这层LN是否是运算生成的

网友A:
也许你应该把器件的iso ring全部显示出来就能看出来差别,一般关于噪声的话具体应该体现在iso的层次结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应该把器件的iso ring全部显示出来就能看出来差别,一般关于噪声的话具体应该体现在iso的层次结构上 ...

请问这个iso ring怎么调出来呢,小弟不太会操作,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iso ring怎么调出来呢,小弟不太会操作,谢谢~

你q属性的时候,图片里那个选项不要勾选试一下?还有就是,你最应该看的应该是器件剖面图,pdk的design rule里肯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q属性的时候,图片里那个选项不要勾选试一下?还有就是,你最应该看的应该是器件剖面图,pdk的design ru ...

我这儿的parameter里没有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