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P是否有出于安全性考虑选择第三方公司merge的说法?

楼主(2023-01-11):
请问各位朋友们,是否有遇到“由于模拟ip,管子少,容易被剽窃,盗取知识产权,因此,ip供应商授权ip使用权会选择第三方公司,进行ip gds文件的merge”这个说法呢?

网友A:
有, 通常在 Foundry 做 GDS merge
FYI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 通常在 Foundry 做 GDS merge
FYI

只能由第三方来做merge?

自己买了ip,自己都不能做merge吗?

网友:
就看 IP vendor 的要求, 十幾年前比較會提這個要求
近期很少有這種要求, 通常都接受在本地 merge, 但會要求 database in clean room
access 要有權限管控並有存取紀錄, FY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由第三方来做merge?

自己买了ip,自己都不能做merge吗?

IP MERGE都只在代工厂  merge ,  只是 "用IP "  不是买.  如你 拿到IP GDS ,  那卖IP  就别混,   IP 就被你抄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P MERGE都只在代工厂  merge ,  只是 "用IP "  不是买.  如你 拿到IP GDS ,  那卖IP  就别混,   IP 就 ...

啊,就算出钱买IP,最后也只是在Fab clean room里面merge一下而已?

连IP的图纸都拿不到?

网友D(2023-02-13):
引用 网友B:
啊,就算出钱买IP,最后也只是在Fab clean room里面merge一下而已?

连IP的图纸都拿不到?

是的,图形都看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图形都看不到。

IP卖家在Fab clean room里面亲自merge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P卖家在Fab clean room里面亲自merge吗?

对的,自己相当于拿到一个空白框架,里面具体的东西看不到。毕竟要保密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对的,自己相当于拿到一个空白框架,里面具体的东西看不到。毕竟要保密嘛
...

数据给到vendor那边结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据给到vendor那边结合

喔,逆向分析,不能看出来模拟IP吗?还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