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输出阻抗计算

楼主(2023-01-11):
想问一下,下图这种电流镜计算输出阻抗的时候小信号模型怎么画?这时候iB算开路,那Iin也按开路解决吗,还是接地?

楼主:
如果没有Iin输出阻抗又怎么计算呢?

网友:
计算Iout的输出电阻应该只需要M5和M1的小信号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应该看成是M1管和M5管cascode接法,输出电阻就是(gm5+gmb5)*ro1*ro5

楼主:
我看文献里面,小信号模型跟M4有关,但不清楚为什么跟那个管子有关,有无了解的hxd?

网友A:
1)不考虑频率特性,分析Rout时,M1,M2的栅结小信号地;(R1用于改善电流镜M1,M4的带宽);
2)画一下分析Rout的小信号电路,定性分析,输出端的反馈回路loopgain增加,Rout~=rds*gm2rds2*gm6rds6*gm5rdst;
Rout=rds1+rds5+gm5*rds5*rds1+(1+gm2*rds2)*gm6*rds6*gm5*rds5*rds1;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考虑频率特性,分析Rout时,M1,M2的栅结小信号地;(R1用于改善电流镜M1,M4的带宽);
2)画一下分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