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oise shaping sar ADC的滤波器设计

楼主(2023-01-12):
各位前辈好,想请教一下noise shaping sar ADC的滤波器具体是怎么设计NTF的。看了understanding DSM这本数,里面讲了一些设计NTF的方法,并且它用toolbox里面的一些函数可以直接设计NTF。
我采用clans函数设计了一下NTF,ntf = clans(2,6,1024,0.95,1);二阶,过采样率为6,1024个电平,不采用零点优化。
得出bode图为下图:,但是报了一个waring,如下图。

找了一些文献,发现noise shaping SAR ADC的滤波器CIFF架构,基本是采用动态AMP加上开关电容来实现的,把文献里面的NTF带到matlab算出幅频响应

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点奇怪,不知道具体noise shaping SAR ADC的ntf怎么实现的。noise shaping sar ADC滤波器的特点就是量化电平要高一些,1024,512这样,其他好像和普通的DS ADC没啥去比

网友A:
NS-SAR的loop filter可以大体分为以下三种:
1. 无源积分器(就是电容之间charge sharing)
2. 有源开环放大器+无源积分器
3. 传统闭环开关电容积分器(与sigma delta里面的积分器类似)
NS-SAR与SD-ADC的重要区别是,NS-SAR里面sar量化之后的residue就已经在DAC输出上了,从而可以直接对这个residue进行积分。而SD-ADC里面需要使用开关电容积分器,特意做一步输入电压减去反馈电压的操作,然后再积分。这个区别就导致了NS-SAR在环路滤波器上的设计有更多的灵活性(因为residue已经在DAC上available了),这也就诞生了上面列举的第一种和第二种不同于传统SD-ADC的环路滤波器结构(这样他们就不需要设计闭环放大器了,设计就变得简单了很多)。
NS-SAR的文章里很少介绍环路滤波器的参数是怎么选取的,我猜测原因如下:传统SD-ADC的量化器一般小于5位,那么NTF对于量化噪声的抑制就显得很重要(因为量化器位数小->量化噪声很大->量化噪声是dominant的noise source)。而NS-SAR中不同,因为SAR的位数一般在8到10位(比较器的噪声也差不多可以做到和量化噪声一个量级),这就使得量化噪声很可能不再是dominant的噪声源,从而NTF的选取就不那么严格了。即使具体系数有些偏差,对于最终的SNR影响也不大。通常一到两阶的loop filter就可以满足噪声要求。如果所要求的SNR很高,同时OSR不能太大,可以考虑拓展成三到四阶。
首先楼主可以考虑自己需要采用上面三种的哪一种环路滤波器结构。如果采用第三种,就可以按照传统的SD-ADC的NTF设计。如果使用其他两种,则有更灵活的设计方案,可以自己扫描一下放大器增益,电容比例等参数获得合理的NTF即可。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NS-SAR的loop filter可以大体分为以下三种:
1. 无源积分器(就是电容之间charge sharing)
2. 有源开环放 ...

恩,大概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说noise shaping sar里面用二阶很容易就可以把量化噪声整形到指标内的SQNR,所以说滤波器设计不用太严格。

网友(2025-01-17):
你好,请问CIFF型噪声整形sar adc用sdtoolbox建模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