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SP SpiceIn问题

楼主(2023-01-12):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IO PAD IP中CDL/SP文件中的空连接是怎么处理的?SP文件定义的空连接PAD如下:
.SUBCKT PDIODE8SR
.ENDS
SpiceIn报错如下:
ERROR(CONN2SCH-200):The cell view PDIODE8SR does not have connectivity information.Therefore unable to create schematic for this cell view.Exiting...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是空的cdl, 应该不太好spice 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空的cdl, 应该不太好spice in

是空的cell,但是foundry将空的cell放在sp/cdl文件里面有什么作用,spince in时是否需要对空cell进行删除?您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通常做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pad 是metal only, 不需要做 spicein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pad 是metal only, 不需要做 spicein

我直接把此pad屏蔽了,没有spice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一个啊

我直接把此pad屏蔽了,没有spicein。自己写一些信号连接关系么?这个pad本身是没有pin的,如果要自己加上pin,那LEF文件也要加上一样的pin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