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遇到一个SKILL语言问题请大家给我解答一下?

楼主(2023-01-12):
我想用dbCreateRect()来实现一个功能:l_para=3 w_para=4
                                                      dbCreateRect(db_cell '("AA" "drawing") list('(0.5 0.5) '(0.53*2+l_para w_para)))
                                                      通过参数的变化来实现 快速的生成 矩形
                                                      但是错误显示

                                                     参数好像没有带入!
                                                     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A:
把括号前面的 ' 换成list就可以, 或者,要不然就先算好再代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括号前面的 ' 换成list就可以, 或者,要不然就先算好再代入进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