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中nch_mac管的参数设置

楼主(2023-01-12):
在nch_mac中有一个LED pre-set选项是什么意思?

nch_mac

nch_mac

网友A:
前仿设计的时候是没有layout的,wpe/lod效应没法真实体现出来,只能用preset预估一个wpe/lod,preset前仿与实际肯定有细微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设计的时候是没有layout的,wpe/lod效应没法真实体现出来,只能用preset预估一个wpe/lod,preset前仿与 ...

感谢大佬的回复,就是里面有custom、preset1、preset2,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回复,就是里面有custom、preset1、preset2,我应该选择哪一个好?
...

感觉后两个都可以把,custom需要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