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FILTER C OPEN设置的LVS问题

楼主(2023-01-12):
当我用自制的电容搭建电路和Layout时,想通过LVS,但是momcap不在LVS command file中,因此要屏蔽,我选择了LVS FILTER mom_ckt OPEN,但是存在BUG,我Layout中真的存在开路时候,LVS也能通过,怎么设置能避免这种危险?

网友:
lvs_filter_device
Syntax
lvs_filter_device typeName [(subtypeName)]
[-prop prop_name { constraint [-missing] | -missing }]
[[-short [ pinName1 pinName2 ... ]]
[[ -short pinName1_1 pinName2_1 ...]] ... | -open]
[-source | -layout | -source_layout]

我用PVS,通过上面这个option选择元件类型、名字、大小、net名字等过滤掉相应的元件,你如果用calibre应该也有类似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