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电阻匹配是不是还得拆开来

楼主(2023-01-12):
请教:

两个电阻要严格匹配,是不是laout XL里面把已经调进来的电阻 拆开成一条条的 再混合 穿插匹配呀。

有简便办法没

网友:
就是得拆开,没得选择吧。用电阻阵列再连接成你想要的。

网友A:
肯定要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拆开

是要得把pcell打散吧

网友B:
先把segments改成1,然后用矩阵形式,输入电阻数量,然后连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segments改成1,然后用矩阵形式,输入电阻数量,然后连线就行了

谢谢!那如果两端的组间隔和中间的不一样  也没法用矩阵办法吧。那是不是只能打散,结果和电路图不能点亮联系起来吧

网友:
电阻匹配就是这样,没得选